L298N驱动24V的直流电机

楼主(2015-07-30):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你的图片挂了,看不到。
另外,你有啥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图片挂了,看不到。
另外,你有啥问题啊?

L298N接一个24V的直流电机,不知道怎么连线啊。连出来都驱动不了,

网友B:
首先看的电机和L298N的接口匹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的电机和L298N的接口匹配吗

可以啊。之前还可以,现在就不行了,也没烧什么啊。。。。

网友B:
你看一下驱动电流和电机匹配吗

网友C:
我也有这个298N的电路板,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如果用的是5V或者3.3的单片机,必须把电路板中间的那个 跳线帽拿掉。
我知道的 就这么多了,我当时是驱动 5V 直流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