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教DRV8812输出抖动问题

楼主(2015-07-30):
大家好,最近使用DRV8812,驱动的是2相步进电机,用64细分驱动,输入PWM保持不变时,电机会有小小的振动。请问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电机停止时有小振动,很影响效果。十分感谢

网友A:
用64细分驱动,应该有非常平滑的的效果.
不过电机细分驱动要求的并非是电压的正弦波相位角控制, 而是电流的正弦波相位角控制.
你的震动应该是采用的电压正弦波相位角控制, 或者电流控制精度不够, 电流的波动很大,
是否先验证一下这个条件, 然后优化电流控制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64细分驱动,应该有非常平滑的的效果.
不过电机细分驱动要求的并非是电压的正弦波相位角控制, 而是电流的 ...

我量过输入波形 ,输入波形已经是定好一个状态了,所以可以排除输入波动的影响。目前不是转动时振动 ,而是停止后来一直振动。

网友A:
我说的不是输入波形, 而是电流波形你需要验证.

网友B:
pwm不变时有小振动,是不是输出频率太慢了。。。

网友B:
楼主,其实你可以直接用DRV8825的,这芯片直接就给你64细分了,不用弄得那么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不是输入波形, 而是电流波形你需要验证.

电流波形,这得多好的示波器呀

网友D:
怎么实现64细分呢?

网友E(2015-11-30):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听同行说也有这问题,我怀疑是这芯片的缺陷。这不是细不细分,也不是电流准不准的问题。期待解决方案。(可以用8841代替,但不带自动反向功能,价格贵很多)

网友F:
会不会是电流控制精度不够,或者电流的波动大的缘故

网友G(2016-05-16):
请问楼主解决了没有 正遇上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