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晶体管恒流源

楼主:
如上图:打算通过控制V1的电压来控制发光管的电流。
调试出现各种情况。(有时可以正常工作)
请问大神这个恒流源的原理有没错误?
Q1的Ib与Q2的Ic应为什么关系??

电路

电路

网友A(2015-07-30):
Q2还不如改用NPN管,由集电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还不如改用NPN管,由集电极输出。

是说镜像电流源吗??

网友B:
原理大致没有问题,只是恒流的精度不太高,R2也嫌太大,
如果V1是0.7V不变,其实可以向maychang说的,将Q2改为NPN管,Q2的基极接10Ω电阻上(Q1的发射极),

楼主:
R2大是为了减小功耗。。。V1应该是0-1V可调的。。。试试你说的方法看看

楼主:
按你所说。。。控制电流的V1怎么接??

网友C:
只能算近恒流源,Q1的放大倍数足够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你所说。。。控制电流的V1怎么接??

如果V1是可调的,那么我说的方法就不适用,

网友D:
如果LED1的压降是2V,R1两端电压即V1最大是1V的话,Q1的压降只有0.3V,已经是饱和状态,基极需要较大的电流。
把3.3V电源提高些,或者把R2减小些,试试看

网友E:
为何不去掉Q2,直接由V1控制Q1呢?

网友F:
转一个电路。

网友E:
楼主题目本有误导,引用“恒流源”一词,不当
驱动LED项目,无有要求“V1与Ic严格比例”
对于数个毫安的Ic,按1/100计Ib也不过100微A,折算成V1负载阻抗达7千欧,甚比图中1K高出许多

网友G:
Q2用于温度补偿,在Q1有较大温度变化时最好不要去掉

网友H(2015-09-03):
楼上正解

网友I:
因为电流不同,两个管的VBE会相差比较大,在V1比较低的时候误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