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小弟初学ucgu,求教i~~~

楼主(2015-07-30):
ui, GUI, ev, hm, AN
请大神指教,代码如下:
       GUI_MEMDEV_Handle hMem = GUI_MEMDEV_Create(0,0,60,32);
        GUI_MEMDEV_Select(hMem);
        GUI_SetFont(&GUI_Font32B_ASCII);
        GUI_DispString("Text");
        GUI_MEMDEV_CopyToLCDAA(hMem);

如下是GUI_MEMDEV_Handle的定义
       #if GUI_SUPPORT_DEVICES
                    typedef GUI_HMEM GUI_MEMDEV_Handle;/*请问大神:type 一个变量为空,有什么意义呢?(例如type a;)*/

楼主:
有哪位大神能指点下小弟呢?感谢了~~~

网友A:
没有type只有typedef
typedef   原有的变量类型名称   新的变量类型名称
这样做的好处是看到变量类型名称,就知道变量的所属
而且方便在不同的系统上进行移植,以便保持代码的独立性

楼主:
小弟愚钝,还想请教大神:
typedef GUI_HMEM GUI_MEMDEV_Handle;/* 有什么作用呢???*/
                                                            /* (GUI_HMEM GUI_MEMDEV_Handle可看成是一个变量)*/

网友A:
将GUI_HMEM重命名为GUI_MEMDEV_Handle
变量定义 GUI_HMEM hMem;
变量定义 GUI_MEMDEV_Handle hHandle;
hMem和hHandle变量类型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GUI_HMEM重命名为GUI_MEMDEV_Handle
变量定义 GUI_HMEM hMem;
变量定义 GUI_MEMDEV_Handle hHandle;

感谢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