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正弦波经过限幅之后出现的这种下冲现象,该如何消除?...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7-30):
自己先顶一下,在线等各位大神知道,,,,

网友A:
示波器图下载失败,你保存为jpg格式,在编辑里面添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图下载失败,你保存为jpg格式,在编辑里面添加图片

已经重新上传了,麻烦帮忙看看,指导一下小弟!

网友B:
试试:D2换肖特基二极管,RES4并个小容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D2换肖特基二极管,RES4并个小容量电容

我也是认为  应该换个二极管,这种现象应该是跟二极管有关,谢谢你,找找原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懂得,只是看到2个二极管串联了有可能经运放把电源给短路。

短路倒是没有,现在就是有个过冲和下冲,想消除这种情况,不知道有什么可行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短路倒是没有,现在就是有个过冲和下冲,想消除这种情况,不知道有什么可行的办法 ...

调电位器的时候,会不会出现既上限又下限的情况,U1在拉低、同时U2又拉高

网友A:
你的两个二极管做反馈的放大器的目的是什么?二极管是1N4148吗,你的示波器0电压点在哪里,是什么输出限幅出现过冲,是二极管导通输出限幅时出现过冲,还是二极管反相放大倍数很高时的输出限幅时出现过冲。

网友D:
OUT和IN-之间接个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电位器的时候,会不会出现既上限又下限的情况,U1在拉低、同时U2又拉高 ...

为的就是一个上限一个下限,达到双向限幅的目的。没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两个二极管做反馈的放大器的目的是什么?二极管是1N4148吗,你的示波器0电压点在哪里,是什么输出限幅 ...

二极管是 1N4007 M7  示波器的0电压点在波形中间,图中看到的是负电压时的最高点。它是1:1放大,没有增加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OUT和IN-之间接个小电容?

好像 效果不是很明显,我对地接一个电容倒是有效果,但是波形趋势会发生一点变化,达不到要求

网友E:
OUT?IN?何处波形?

网友D:
试试这个?我没有试过,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OUT?IN?何处波形?

IN是一个峰峰值15V的正弦波,OUT是 一个限幅后的梯形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这个?我没有试过,不知道行不行

谢谢啊,我的设计实在做不出来,我会试试你给的这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