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二极管的组成的输出电路电压计算

楼主:
答案是:U01=1.3V;U02=0V;U03=-1.3V             U04=2V;U05=1.3V;U06=-2V
U05我算出来的是电压就是不一样,我是这样理解的,通过图可以得知D负极为1.3V也就是R上为1.3V,而R下也应为1.3V(这个不太肯定,有点模糊,R下可能是0V)所以电池出来的正极为1.3+2V=3.3V,所以输出电压为1.3V-3.3V=2V,应该为2V才对呀!  搞不明白请帮忙分析我错误的原因,谢谢

网友A(2015-07-30):
R下也应为1.3V(这个不太肯定,有点模糊,R下可能是0V)

楼主还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下也应为1.3V(这个不太肯定,有点模糊,R下可能是0V)

楼主还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电压”。 ...

应该怎么理解,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下也应为1.3V(这个不太肯定,有点模糊,R下可能是0V)

楼主还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电压”。 ...

我理解电压是意两点之间的电位差称为这两点的电压。

网友A:
详细是不可能的。
说句简单的:说“电压”,一定是指某两个点,说某一点的“电压”没有意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电压是意两点之间的电位差称为这两点的电压。

对的。
所以“通过图可以得知D负极为1.3V也就是R上为1.3V”这句是错的,只说到了一个点。
可以说“R两端电压为1.3V。”
也可以事先指定某点(例如Uo的下端)为零,那么就可以说某一点电压是多少。此时已经包括为零那一点在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所以“通过图可以得知D负极为1.3V也就是R上为1.3V”这句是错的,只说到了一个点。
可以说“R两端 ...

我这样理解是它的电位呀,可以说“R两端电压为1.3V。”这句话不能理解,还是搞不懂请帮忙说详细点,谢谢

楼主:
这样岂不是左边1.3V,而右边是1.3V-2V=-0.7V,那到底是多少V呢?搞不明白哪个原理理解有问题,谢谢

网友B:
楼主需要好好地去复习《电工基础》!

网友C:
U05 1.3V。。。和右边的2V电源串电阻没关系,就是左边电源减掉二极管的压降(两点间电势差)

网友D:
U05就是U03反过来而已,你理解的电压含义是对的,但是你并没有按照你的理解正确地使用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岂不是左边1.3V,而右边是1.3V-2V=-0.7V,那到底是多少V呢?搞不明白哪个原理理解有问题,谢谢 ...

哪个电路的“左边”和“右边”?这个总要说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样理解是它的电位呀,可以说“R两端电压为1.3V。”这句话不能理解,还是搞不懂请帮忙说详细点,谢谢 ...

我只能重复9楼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U05就是U03反过来而已,你理解的电压含义是对的,但是你并没有按照你的理解正确地使用它, ...

我可以是转进一个角落里,您能帮忙解释详细点,看看您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把您的想法告诉我看看,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可以是转进一个角落里,您能帮忙解释详细点,看看您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把您的想法告诉我看看,谢谢 ...

“通过图可以得知D负极为1.3V也就是R上为1.3V,而R下也应为1.3V(这个不太肯定,有点模糊,R下可能是0V)所以电池出来的正极为1.3+2V=3.3V,所以输出电压为1.3V-3.3V=2V,应该为2V才对呀!”

1、你知不知道同一根线(或者叫同一个网络)上的电势处处相等?
2、既然你已经知道二极管负极为1.3V,那答案不就出来了吗,输出电压不就是(二极管负极电势-左边电池负极电势)吗?
3、R上为1.3V,R下凭什么也应为1.3V,谁告诉你的?

网友B:
左边(2V电池与D串联支路):D是正向导通,按题目给定应该是0.7V(下正上负),所以输出是2V-0.7V=1.3V
右边(-2V电池与R串联支路):流过R的电流为I=(2V+2V-0.7V)/R=3.3V/R;R两端的电压Ur=IR=3.3V/R*R=3.3V;所以输出仍然是3.3V-2V=1.3V
所以不管是从左边算还是从右边算,输出都是1.3V,只不过从左边算更直观简洁。

网友E:
不错学习了。楼上的方法比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2V电池与D串联支路):D是正向导通,按题目给定应该是0.7V(下正上负),所以输出是2V-0.7V=1.3V
右 ...

非常感谢 感觉明白多了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