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 SPI驱动SD卡问题问题

楼主(2015-07-30):
K60使用硬件SPI接口驱动SD卡是不是必须外部加上拉电阻啊

网友A:
楼主没有用SDHC模块驱动SD卡吗?如果用SDHC模块,可以参考如下电路。
如果是用SPI模块,可以使用芯片内部的上拉电阻,但是如果不放心,也可以外部加上拉,毕竟内部上拉比较弱。

网友B:
内部上拉就好了
楼主为啥不用sdhc模块呢,这样读写速度会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用SDHC模块驱动SD卡吗?如果用SDHC模块,可以参考如下电路。

如果是用SPI模块,可以使用芯片内部 ...

恩,设计时没想到,直接用了以前的电路

网友C:
一般的话内部上拉就够了,不放心的话外部再加上拉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设计时没想到,直接用了以前的电路

那么你现在是内部上拉不够吗?
内部上拉使能了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现在是内部上拉不够吗?
内部上拉使能了没有呢?

使用K60 SPI接口已经可以驱动SD卡了,使用内部上拉就可以,如果外部不上拉,内部也没上拉,实验出来的结果是第一次行,把卡拔下来再往上插,就又不能识别了,所以必须要上拉,内部上拉还是外部上拉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K60 SPI接口已经可以驱动SD卡了,使用内部上拉就可以,如果外部不上拉,内部也没上拉,实验出来的结 ...

好的,能使用内部上拉就好。
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能使用内部上拉就好。
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

谢谢您热情的回答与帮助啊,另外,想问一个问题,你知道MPU6050得到的三个加速度,然后利用反正切求出的三个角度是相对于什么的角度啊,没有弄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热情的回答与帮助啊,另外,想问一个问题,你知道MPU6050得到的三个加速度,然后利用反正切求出的 ...

3个角度应该是相对于X,Y,Z的角度,具体你还是需要看下MPU6050的手册确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