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下载问题

楼主(2015-07-30):
在下载时出现这样子的问题,怎么解决啊,请问
The target setup (MSP430F5229) does not match the actual target type (MSP430F5529)

网友A:
信息还是多一点才好判断吧?

网友B:
注意检查工程中选的mcu和板子上的是否一致

网友C:
工程中选择的芯片是什么

网友D:
估计是芯片选择不对

楼主:
谢谢大家,之前解决了,这几天都忘记登录回复,抱歉

网友E:
芯片选型不对

网友F:
工程中选的mcu和板子上的不一致

网友G:
芯片选型和实际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