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Beken的芯片可以和SI24R1互通吗?

楼主(2015-07-30):
      这个问题我搜索了N次,看到的都说是SI24R1和Nordic的24L01+完全兼容,程序都不用改,只是功率出来不同而已.Beken的bk2423,bk2425也是山寨24L01+的,多了个麻烦的BANK1而已,基本上也是较少改动就能能和24L01+互通的(各种资料上说的,我只知道单通是肯定可以的).那完全兼容24L01+的SI24R1就应该和BK2423,BK2425能互通的啦.
      但是我实际上使用,只能单通,具体是:
      BK2423和BK2425做接收,两者表现都一样.其实也不是完全的接收,因为我用了自动应答和动态数据长度.但现在SI24R1发过来的数据,BK的可以完全收到,但是BK回的应答信号SI24R1完全收不到.也就是SI24R1到BK可以,BK到SI24R1不可以.BK资料里说的PLL设成130us就可以互通的说法我已经试过N次了,都还是不行.
      BK的和BK的互通当然可以(这好像是废话~~),自动应答,动态数据长度,应答带数据包完全无问题.但同样的程序,我只是把BK的BANK1初始化部分去掉,放到SI24R1上面去,就是上面说的,BK收的到,SI24R1却收不到BK发过来的应答.而BK的BANK0和SI24R1乃至24L01+的BANK0都是一样的,只是相同的参数出来的功率不一样而已.
      这几款芯片我都用过不短时间了,自家对自家都无问题.
      这个问题缠绕了我N久,无比的郁闷,请教各位问题出在哪里呢?:Q

楼主:
补充一下,试了反过来用SI24R1收BK发的数据也收的到.就是应答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