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怎么在HDMI显示

楼主(2015-07-30):
rt,想在i.MX6的HDMI显示东西,不知道要怎么进行开发。HDMI转VGA的线已经拥有,接上后显示器上有几个应用。不知道如何自己在显示屏上显示图片或者视频什么的。

网友A:
我也不是太懂,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B:
如果,你驱动没有问题,在uboot下面配置bootargs就可以了,官方有个文档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驱动没有问题,在uboot下面配置bootargs就可以了,官方有个文档说明...... ...

可以把文档或者链接发给我吗?谢谢了。

网友B:
imx6官方的linux文档,应该是有个starter_guide,怎么着,忘记了......去官网上下载吧......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

i.MX6Q sabrelite。我想问的是gplay可以通过HDMI转VGA在显示器上播放视频,什么命令显示图片。有没有相关的文档。

网友C:
引用 楼主:
i.MX6Q sabrelite。我想问的是gplay可以通过HDMI转VGA在显示器上播放视频,什么命令显示图片。有没有相关 ...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显示器上是否已经有显示了?还有你这里要使用gplay的话,你gstreamer有编译OK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i.MX6Q sabrelite。我想问的是gplay可以通过HDMI转VGA在显示器上播放视频,什么命令显示图片。有没有相关 ...

i.MX_6_Series_Ubuntu_Multimedia_User's_Guide.pdf (598.97 KB, 下载次数: 21) 该文档是关于如何编译gstreamer,同时也有gplay的介绍,你可以看一下,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文档是关于如何编译gstreamer,同时也有gplay的介绍,你可以看一下,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

好的,非常感谢。我自己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