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设计问题

楼主(2015-07-30):
如果一个方波脉冲信号,间隔秒级,电压较高,有三百V,电流很小,几十mA,如果想滤掉其中的某个频率的信号(衰减比如达到80dB),做一个窄带的带阻滤波器,用运放和阻容或者直接阻容、电感,纯模拟电路可以实现?

网友A:
300V,不是绝对不能实现,但相当困难。
用运放的话,你先要找到工作电压300V以上的运放,而且输出要达到几十mA。

网友B:
楼主要求的衰减比在300V下极难实现,而且还是方波,这个没招。

网友C:
可以做到,中心频率不高于1KHz时不算太复杂,否则成本会急剧上升。只是你提出问题遮遮掩掩的,让人怎么去猜你这个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求的衰减比在300V下极难实现,而且还是方波,这个没招。

说错了,是方波脉冲信号,间隔秒级,如果只用阻容和电感可以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错了,是方波脉冲信号,间隔秒级,如果只用阻容和电感可以实现?

说清楚信号的具体情况,以及前后级输出、输入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