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问个比较低级的问题,stm32中怎么那么多指针变量

楼主(2015-07-30):
由于是新手,C不是很熟,指-针的大概意思也懂,通过跟踪函数也能把一个函数顺下来,但是如果让我写的话我可能就实现不了,主要是我没想过用指针,而且指针应该在什么情况下用,

网友A:
指针是C语言的精髓所在啊,回去好好看看书

网友B:
你说的可能是TIM1 USART1之类的吧? 这些寄存器都有固定的地址,要访问只能通过地址来访问,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指针了

网友C:
是不是 你移植的别人的工程里边有很多指针啊,库函数很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