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USBDM下载完程序后如何退出调试模式?

楼主(2015-07-30):
如题目,在调试MC9S08AC32时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
bdm调试程序总是出现复位现象,如果断开BDM后重新上电程序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可能是看门狗在调试时不能打开,具体什么原因不是很清楚
现在都是用BDM只将程序写进芯片,然后断开BDM再重新上电测试结果,有没有一种办法能让BDM写完程序直接让单片机进入运行状态(就是退出调试模式)?这样我就不用每次都拔掉BDM再重新上电了。

网友A:
有没有选烧写完程序就让单片机自动复位选项呢

网友B:
那么你把看门狗关闭,然后debug试试呢。
如果喂狗的话,在run的时候也不应该复位。

网友C:
烧录之后不是可以直接运行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