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压比Buck设定的输出电压低

楼主(2015-07-30):
原来Buck dcdc 是12v输入8v输出的,负载2A,但是如果输入是6v,那么dcdc处于什么工作状态?
输出电压会是多少?
相当于直通吗(输出=输入)?
@zyj9490
@yanwen217

楼主:
负载最小可以工作在5.5v的,不换12v电源,这样用6v可以吗?

网友A:
和你用的DC-DC有关
直接测试

网友B:
不是这样简单处理的吧,原因好下:基准不变,取样比例不变,电源蕊片的D的动态不变,磁芯的最大B不变,最后不能正常工作,起保护,或崩堒了。

楼主:
不是占空比变成100%,开关管处于常通状态吗?
输入经过开关管和电感到输出,相当于直通?
有机会找个板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占空比变成100%,开关管处于常通状态吗?
输入经过开关管和电感到输出,相当于直通?
有机会找个板测试 ...

不是所有DC-DC芯片都能做到100%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