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问题看不懂,请懂的人指点一下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7-30):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如果RF远远大于信号源内阻和第一级放大的输入电阻的并联电阻,输出电流IO跟IF关糸主要由RF和RE2并联关糸决定,这就是反馈糸数,Fii=RE2/(RE2+RF)。

网友A:
这是典型的电流并联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流被两个电阻分流,请写出公式,它就是这公式。

我知道电流被分流了,但是一个电阻接的电源另一个是三极管基级,不是一个短点,不是很明白,这个公式还是这样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RF远远大于信号源内阻和第一级放大的输入电阻的并联电阻,输出电流IO跟IF关糸主要由RF和RE2并联关糸决 ...

能解释下那个式子吗,看公式应该是Rf和Re并联了然后分流,,但是这两个电阻不是一个端点啊

网友A:
都流到了地上,交流地上了。再结合我以上说的远大于。。。,应可以得出这个公式。

网友C:
不错啊楼主
分流公式,电源接地,共地等位都懂了
还差一点儿:vb1〈〈vc2,略去不计
即视基极电压为零,也就相当于接地
这与运放“虚短”概念完全一致,只是“虚”的程度不同

很多学生需要点拨一下,即便是某些知名外行教授也不懂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楼主
分流公式,电源接地,共地等位都懂了
还差一点儿:vb1〈〈vc2,略去不计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流到了地上,交流地上了。再结合我以上说的远大于。。。,应可以得出这个公式。 ...

懂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