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一个关于复用和映射里面比较奇怪和绕的问题,求教大神...

楼主(2015-07-30):
       弱弱的问个问题啊,大神勿喷,如标题所示的这样。       就是比如USART3原来是PA1,PA2引脚的复用功能,你首先开了GPIOA和USART3的时钟,然后配置了GPIOA的这个1,2复用,然后配置下USART3的参数,使能USART3,这样PA1,2就变成USART3了,

       然后另外一个引脚,比如PB1,PB2,他是CAN1的复用功能引脚,也就是你开了GPIOB和CAN1的时钟,然后配置了GPIOB的这个1,2复用,然后配置下CAN1的一些参数,然后使能CAN1,这样PB1,2就变成了CAN1了,
       情况描述: 我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恰好这个USART3还有重新映射的功能,它正好重新映射的话就是映射到PB1,PB2那么这种情况下,比如我给USART3重新映射了,也就是先开GPIOB和USART3还有AFIO的时钟,然后配置GPIOB1,2复用和配置GPIO引脚remap也就是AFIO,然后配置USART3的参数,使能USART3,这样PB1,2就变成了USART3了,
问题1:如果上面的情况中同时也开了GPIOA的时钟,那么配置GPIOB 1,2复用的时候,同时也配置了GPIOA 1,2的复用,然后后面的继续进行,和上面一样,也就是配置了USART3 的参数,使能USART3,那么这时候GPIOA 1,2 是什么功能呢,复用功能还是什么功能?
问题2 :如果上面的情况描述中,USART3映射到GPIOB1,2里面去了,就在上面的情况描述里面使能时钟的时候也使能了CAN1的时钟,然后配置了GPIOB1,2的复用了,remap了,然后使能USART3之后又使能CAN1,那么这个时候,PB1,2到底是USART3,还是CAN1呢?
求大神不吝赐教,十分感谢,或者问题1,2搂在一起的情况,就是又开了GPIOA时钟,又开了GPIOB时钟,又配置GPIOA复用,又配置GPIOB复用,然后还配置了GPIOB的remap,然后使能了USART3,又使能CAN1,那会是神马个情况啊?

网友A:
一个管脚最好只开一个外设的功能。少数特例可以。

网友B:
被你绕晕了。
一个引脚肯定只能用做一个外设的功能。哪个最后配置,就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你绕晕了。
一个引脚肯定只能用做一个外设的功能。哪个最后配置,就是哪个。
...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
     您 的意思是问题2中,那个先给USART,映射到PB1,2,之后,如果先使能了usart,然后再使能了can,那么结果就是pb1,2是can的作用,
     要是先使能了复用的can,然后再开的usart的使能,那就是pb2就是usart的功能?是以使能看还是以什么看?
     再另外问题1中一个外设可以用两个引脚吗?这个情况怎么理解?

网友C:
我也有点凝问这个,同问了.引脚要打架咯.

网友D:
要不要这么虐心,如果引脚不够就换MCU
实在不行就DEINIT()
根据不同的情况初始化不同的功能
同时使用就别想了。。。

网友E:
干嘛非要把不同的外设映射到相同的引脚呢?

不要人为把事情搞得复杂化。

楼主:
也许是大家的想法不一样吧,有bug或者有可能存在的情况,我是都好奇想知道他的具体情况的,为了是可以控制这样的使用或者不范这样的错误,

网友F:
一个管脚最好只开一个外设的功能

网友G:
为啥对于映射相关的问题我都觉得蛮难得理解。。。。

网友H:
引脚应该可以复用,但需要加外设电路配合

网友I:
引脚复用功能是有先后顺序的,看datasheet,同一个引脚的被多个复用,在前的功能被使用,
并且楼上都说了,这种同时复用的情况一般不会有,有的话也是你软件级做的不好,有bug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
     您 的意思是问题2中,那个先给USART,映射到PB1,2,之后,如果先使能了usart ...

首先我要为我的想当然道歉。
如果将两个外设的功能映射到同一个引脚,并不是我所说的后配置后起效。
看了数据手册里面,它是建议不要这么做的。
F1以后就单独有一个寄存器AFR来选择同一个引脚的第二功能的了,不会有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外设的同一个信号只能在一个引脚上,remap后以前的引脚就没有这个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要为我的想当然道歉。
如果将两个外设的功能映射到同一个引脚,并不是我所说的后配置后起效。
看了 ...

恩谢谢你

网友F:
引脚复用功能是有先后顺序的,需要软硬件辅助

网友J:
一个外设的信号只能在一个引脚上,引脚复用是因为资源不够,一般不会

网友K:
都是 一批 刚毕业的学生啊

网友L:
引脚复用功能是有先后顺序的

网友M:
暑假了 学生集体出动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