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Solo低功耗模式设置

楼主(2015-07-30):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试过,关注一下......等待高手帮你解决......

网友B:
这个我这边也没有试过,请问楼主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自己设计的板子还用的开发板,板子上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这边也没有试过,请问楼主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自己设计的板子还用的开发板,板子上使用的是哪个版 ...

我们是自己开发的板子,裸板开发,没有BSP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是自己开发的板子,裸板开发,没有BSP的

楼主厉害,飞思卡尔只有提供linux 和android的BSP,还有一些裸板的SDK。裸板我这里不熟悉,没法给楼主更好的建议和方法。很抱歉

网友B:
你可以看一下飞思卡尔提供的裸板的SDK看里面有没有相关的测试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一下飞思卡尔提供的裸板的SDK看里面有没有相关的测试代码。

wait mode和stop mode的设置已经成功了,要先在GPC的中断器对中断进行屏蔽设置,然后设置低功耗模式,最后运行WFI即可,但是芯片手册中介绍的suspend \Deep Sleep Mode都没有查找到相关的设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