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Q可以直接接emmc 5.0吗?

楼主(2015-07-30):
或者接5.0能把它直接当4.4用吗?
资料里说只支持到4.41

网友A:
没试过,关注一下......个人感觉应该是兼容的,只是达不到5.0的性能......

楼主:
谢谢,楼上。
还有就是,可以从这个eMMC 直接启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
还有就是,可以从这个eMMC 直接启动吗?

楼主你好,我刚帮你看了我们release的BSP中,是支持emmc4.5工作在在emmc4.4模式上的。
在BSP中内核部分 driver/mmc/core下的mmc.c中有关于支持emmc版本定义:
默认BSP中是如下
card->ext_csd.rev=ext_csd[EXT_CSD_REV]
//workaround: support emmc4.5 cards to work at emmc 4.4 mode
If(card->ext_csd.rev>6){

………

}

如果要支持emmc5.0工作的话,将如下红色部分改为7就可以了,可以支持emmc5.0工作,也就是说emmc5.0可以工作在emm4.4上。
If(card->ext_csd.rev>7)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
还有就是,可以从这个eMMC 直接启动吗?

是否从EMMC可以启动的话,首先要看到的是你的硬件支不支持。如果支持的话,你把你的images写到EMMC上就是可以启动了的。

网友B:
不客气的,楼主问题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交流讨论哈~~

网友B: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 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网友C:
可以的,之前就用过,主要是修改下驱动里的版本判断就行

网友D(2015-10-26):
楼主你好,我刚帮你看了我们release的BSP中,是支持emmc4.5工作在在emmc4.4模式上的。
在BSP中内核部分 driver/mmc/core下的mmc.c中有关于支持emmc版本定义:
默认BSP中是如下
card->ext_csd.rev=ext_csd[EXT_CSD_REV]
//workaround: support emmc4.5 cards to work at emmc 4.4 mode
If(card->ext_csd.rev>6){

………

}

如果要支持emmc5.0工作的话,将如下红色部分改为7就可以了,可以支持emmc5.0工作,也就是说emmc5.0可以工作在emm4.4上。
If(card->ext_csd.rev>7)

請問以上這個emmc的部分如果我emmc的版本是4.51的版本算是4.5的版本嗎?感覺比較新這樣?

Thanks

网友E:
这个得看你的硬件是否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