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用红外遥控实现单片机唤醒

楼主(2015-07-30):
如何用红外遥控器上的电源键实现单片机的休眠唤醒。
休眠比较好实现,感觉唤醒不太好做。休眠后只有按电源键(开关机键)才唤醒,按其它键无反应。
谁有比较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按理可以配置成中断唤醒的...

网友B:
不就中断唤醒么

网友C:
中断唤醒~保持队形~

网友D:
红外遥控的解码,只有开关机键可以触发唤醒其它键值不触发,进而实现唤醒,

网友E:
不想说太多,中断唤醒

网友F:
中断唤醒

网友G:
可以通过外部中断唤醒的

网友H:
开关机键可以触发唤醒

网友I:
不知道你的开关机键(电源键)电路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J:
不知道你是想唤醒遥控器还是想用遥控器唤醒其他设备。这都是最基本的操作 了。目前大部分单片机都支持换个功能,深度唤醒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