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红外遥控唤醒单片机

楼主(2015-07-30):
如何用红外遥控器上的电源键实现单片机的休眠唤醒。
休眠比较好实现,感觉唤醒不太好做。休眠后只有按电源键(开关机键)才唤醒,按其它键无反应。
谁有比较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那没办法,特定的按键必须解码,这是常识。

网友B:
没办法.

只能这样:解码后不是特定码就再进入休眠。

网友C:
把红外接收口按排在带有唤醒功能的I/O口,cpu收到信号后马上激活,分析是否为电源键,是则开机,不是则继续冬眠.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