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 后32K Flash代码执行问题

楼主(2015-07-31):
目前有个项目用的是GD32F130G8U6这颗芯片,手册里说后32K FALSH执行速度比较慢,所以目前工程中大部分代码定义在前32K FLASH里面,后32K FLASH用于存放一些常量等,如 const uint8_t test_string[]="1234567890".

在调试中发现,若执行了后32K的代码(如引用了上面这个数组),有时候会导致串口中断异常,如UART RX接收100KBytes的数据,会漏掉3个Bytes左右。若引用了这个数组之后,再等10s左右开始收数据,则不会丢字节。

快被这个问题整崩溃了~~求大神支招!

网友A:
只能尽量优化代码,能存在前面就存在前面,不要为了用flash而用flash,后面的闲着也罢。

网友B:
不知道速度到底差多少?

网友C(2017-04-08):
因为gd32使用sram映射spi flash,前32k是由sram全部映射的,正是因为是sram才没有像stm32等其他flash会有等待设置,但是32k后面只有2k的sram来缓存,当访问地址是32k后面的,此时缓存中保持的又不是这个地址,相当于有mmu的cpu访问cache不命中会访存,gd32是访问spi flash,想想会有多慢,而且也不知道是不是整页访问的

这波分析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gd32使用sram映射spi flash,前32k是由sram全部映射的,正是因为是sram才没有像stm32等其他flash会有等 ...

这个分析非常细致的,,赞一个

网友B:
GD的MCU有优点,也有缺点。但这个缺点也太大了些。为什么就不能全部映射到RAM?

网友E:
引用 网友B:
GD的MCU有优点,也有缺点。但这个缺点也太大了些。为什么就不能全部映射到RAM? ...

RAM多贵啊,全部映射就没有价格优势了

网友E:
另外想问一下,是不是所有GD32都是映射一半的flash存储器到sram?

网友B:
还有一个无法忍受的缺点:写FLASH太慢,如果掉电保存的数据比较多,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无法忍受的缺点:写FLASH太慢,如果掉电保存的数据比较多,就没有办法了。 ...

写还行吧,擦还要慢

网友F:
后32K就是**肋,太慢,没什么用。

网友G:
这个除开执行速度上有差异的,还有啥?

网友H:
这个最好是优化代码的

网友I(2017-09-05):
楼主后续怎么处理呢?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J:
你用GD32F330这个IC吧,跟130是pin对pin的,程序直接用130的不用改,我最近跑ucos代码40多K,也出现刷屏慢的现象,直接换到330上面就可以了,330价格比130还便宜一丢丢

网友K:
合理利用就成,没啥必须要纠结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你用GD32F330这个IC吧,跟130是pin对pin的,程序直接用130的不用改,我最近跑ucos代码40多K,也出现刷屏慢 ...

回复赞

网友M(2018-07-21):
引用 网友I:
楼主后续怎么处理呢?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方法就是GD32F130当32kB器件用,需要64kB器件用GD32F330

网友N:
GD32F1x0_ScatterLoading_V3.1.0
你可能需要这个

网友O:
这个主要是涉及到地址的操作的

网友P:
这个主要受限于MCU的内存

网友Q:
这个跟MCU的整体存储空间是相关系的

网友R:
这个尤其要注意速率的问题的

网友S(2018-08-22):
算了下,主频48m时,串口220000波特开始掉接收

网友T:
这一块的参照大家的处理意见的哈

网友H:
这看来这个flash 的存储余量还挺大的哈

网友U:
不管怎么说的,根据实际的需要进行设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