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KDS/PE平台SPI/CAN Demos

楼主(2015-07-31):
班主大佬,有基于KDS/PE平台用控件/组件做的SPI和CAN的例程和源码吗?谢谢!

网友A:
顶一下,不知道有没有啊

网友B:
目前没有现成的,但是你可以自己使用KDS PE新建一个,使用里面的SPImaster_LDD,SPISlave_LDD, CAN_LDD.
这些模块都是有帮助文档的,你选择模块之后,右击模块选择help on component,然后会有典型应用,你照着典型应用配置,并加上相关代码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如果你新建之后有问题,可以继续发帖交流。

网友C:
楼主自己做一个吧,这样也能涨经验

楼主:
谢谢各位灌水,就是有些控件的方法和函数不熟悉,说实话这种图形的编程将来应该会成为一种主流!

网友D:
楼主自己新建一个工程尝试一下吧,应该不会太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