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JTAG连接问题,新手求指导

楼主(2015-07-31):
最近在学习Kinetis 单片机,用的是MK21FN1M0VLQ12这颗片子
可是一开始就遇到问题了,板子做出来焊上芯片后JTAG连接不上,提示如下:
SEGGER J-Link Commander V4.86b ('?' for help)
Compiled Jun 27 2014 20:11:09
DLL version V4.86b, compiled Jun 27 2014 20:11:00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Jan 31 2018 18:34:52
Hardware: V8.00
S/N: 20080643
Feature(s):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VTarget = 3.364V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 Error: Error while identifying Cortex-M device. Wrong AHB ID. Expected 0x
04770001, found 0x00000000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No devices found on JTAG chain. Trying to find device on SWD.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 Error: Error while identifying Cortex-M core.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No device found on SWD.
Failed to identify target. Trying again with slow (4 kHz) speed.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 Error: Error while identifying Cortex-M device. Wrong AHB ID. Expected 0x
04770001, found 0x00000000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No devices found on JTAG chain. Trying to find device on SWD.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 Error: Error while identifying Cortex-M core.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No device found on SWD.
No device found at all. Selecting JTAG as default target interface.
J-Link>

测得VOUT33(Pin21)有3.3V电压
复位引脚有类似锯齿波的信号(复位引脚我用了一颗27K电阻上拉然后对地接了1uF电容)
debug部分原理图(复位电路中 的那个二极管暂时没接)
然后我再把整个PCB工程传上来大家帮忙分析下我哪里做错了,谢谢!

完整的工程文件件

网友A:
复位管脚直接上拉,把电容去了试试

网友A:
二极管也去了试试,我用的时候什么都不接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管脚直接上拉,把电容去了试试

谢谢你,我试了一下,还是同样的提示,芯片申请的样品,估计是空白的。
能帮我看看还有哪里可能有问题吗?谢谢了!

网友B:
1,RESET 引脚上拉4.7K到10K, 对地0.1uF电容。
2,SWDIO上拉10K
3,NMI上拉10K
把缺少上拉的引脚补上去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RESET 引脚上拉4.7K到10K, 对地0.1uF电容。
2,SWDIO上拉10K
3,NMI上拉10K

谢谢你的方法,但是
Reset上拉10K,对地0.1uF
SWDIO(Pin53)上拉10K
NMI(Pin54)上拉10K
经过以上3步后……还是连不上,提示信息没变,复位引脚信号变成锯齿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方法,但是
Reset上拉10K,对地0.1uF
SWDIO(Pin53)上拉10K

测试一下各个电源和地,看看该给的电源给了吗,还有你的下载器设置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一下各个电源和地,看看该给的电源给了吗,还有你的下载器设置的对吗 ...

奇怪了,我刚刚又焊了一片
1、在只焊接芯片没焊接任何其他元器件的情况下JTAG可以连上(使用JTAG的3.3V供电)
2、焊上一堆电源退偶电容仍然能连上
3、但是在焊接上USB供电的部分后插上USB再连JTAG就连不上了,我USB使用一片7533-1为板子供电,另外USB的5V电源引到了芯片的VREGIN引脚上。
难道是接5V供电还需要其他特别的处理?我把芯片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奇怪了,我刚刚又焊了一片
1、在只焊接芯片没焊接任何其他元器件的情况下JTAG可以连上(使用JTAG的3.3V供 ...

你不加芯片,把你电源部分焊上,测试下看看。
VREGIN输入电压2.7V到5.5V,没有超限吧。
还有VOUT33输出有没有加电容,那个电容一定要加的。
还有电源电压,都测试下,是否稳定在范围内。

网友D:
reset不接试试看,不知道行不行,我以前有碰到过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E:
你该上拉的都没有上拉啊。怎么不照着官方的连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加芯片,把你电源部分焊上,测试下看看。
VREGIN输入电压2.7V到5.5V,没有超限吧。
还有VOUT33输出有 ...

VREGIN 电压4.8V(从USB接口到芯片我用了一个肖特基)
V33电压为3.31VVOUT33这个我也接电容了,参考FRDM的板子,接了2uF电容
我感觉没有哪里不对啊,怎么就是出问题呢……
已经烧了两个芯片了,这么贵的片子:Q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该上拉的都没有上拉啊。怎么不照着官方的连接呢。

呃……新手,这个有设计参考么?哪个文件可以参考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reset不接试试看,不知道行不行,我以前有碰到过差不多的问题

reset没接试过,不行的,也许哪里我没注意到?真是郁闷哦

网友F:
Error: Error while identifying Cortex-M device. Wrong AHB ID. Expected 0x
04770001, found 0x00000000

没用过这个芯片,但是从这句话看,应该是芯片内部的AHB没有起来,主要检查个引脚的电源,用示波器和多用电表组合起来看,示波器看纹波,多用表看电压

网友G:
不一定烧,你再把USB芯片去掉再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Error: Error while identifying Cortex-M device. Wrong AHB ID. Expected 0x
04770001, found 0x0000000 ...

嗯,我按照你说的看了下,电源电压3.31V,纹波在100mV/div档上看不出
VOUT33也是3.3V电压
只有Reset引脚会有锯齿波输出,不过据说空白芯片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一定烧,你再把USB芯片去掉再试试呗

只要用USB供过电,芯片就再也连不上了JTAG,哪怕我把USB去掉,改用JTAG供电也连不上
好痛苦,主要是不知道哪里的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我按照你说的看了下,电源电压3.31V,纹波在100mV/div档上看不出
VOUT33也是3.3V电压
只有Reset引脚 ...

Rst输出锯齿波,这个还没遇到过,一般复位信号都应该是稳定的电平,你在上面接一个0.1uF的电容试试看

网友B:
楼主,把你整个原理图放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你整个原理图放出来看看。

楼主位有AD的工程
截图的话太模糊了,看不清楚,这个是打印成pdf的,应该可以吧……

工程_pdf版

楼主:
引用 网友F:
Rst输出锯齿波,这个还没遇到过,一般复位信号都应该是稳定的电平,你在上面接一个0.1uF的电容试试看 ...

其实这个锯齿波我倒是能理解,我外部有10K上拉电阻,接了0.1uF电容对地,因为芯片是空的,所以它会不停复位,然后,它复位的时候会把Rest拉低,然后就形成锯齿波了

网友F:
复位引脚出现锯齿波这个应该不对吧,意味着不停复位。
建议你把复位引脚就只保留那个0.1uF的电容,把其他的元件都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复位引脚出现锯齿波这个应该不对吧,意味着不停复位。
建议你把复位引脚就只保留那个0.1uF的电容,把其他的 ...

去掉过,也是锯齿波,另外0.1uF也去掉过,输出一串脉冲,因为芯片是空白的嘛,不停地复位应该也正常吧?

网友F:
感觉不是太正常,我用过好几家的MCU,暂时还没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主位有AD的工程
截图的话太模糊了,看不清楚,这个是打印成pdf的,应该可以吧……

楼主,
你现在在你坏板上做如下测试:
1.测试上电启动的时候,VREGIN 的电压,测试点在MCU端。看看是否有瞬时的尖峰,电压是否会瞬时高于5.5V,MCU要求VREGIN不能高于5.5V。
2,用电流表传入USB电源,看看电流多大,不能高于186uA。
目前看你的表述肯定是USB电源供电的问题。

然后你VREGIN引脚再加一个0.1uF的电容,最好就近引脚加,去掉原理图中的R1,把ID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