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学PCB布局、布线,请前辈大牛多多批评指正

楼主:
刚学PCB布局布线,原理图是公司现成的,花了3天时间布的板子,感觉布的很乱,但是又不知哪些地方需要提高,希望各位能够不吝赐教,指出我的不足,这样我才能进步!
谢谢各位了!:P
希望多从布局布线方面提提意见,这方面感觉好弱呀

网友A(2015-07-31):
线太细 过孔太大
走线过于分散

网友A:
上面2个圆的是什么器件?
电容?
走线也太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2个圆的是什么器件?
电容?
走线也太细了

是两个大电容,我还没加铜皮呢,主要是芯片外围布局我不是很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太细 过孔太大
走线过于分散

大神  ,  AD09的原理图和PCB,用什么工具能导入cadence啊?

网友A:
直接另存为 dsn 和brd
原理图最好 一页页来
PCB 删除铺铜 在搞
最好升级AD 最新版本再试

网友C:
布局太散了,按电路模块来布局
然后按关键元件的位置,接口就近等些原则来往板框内填电路模块,后边再调整。

你现在可以试着把元件在一定的空间内上下左右能工整对齐,整个板子应该会好看一些

网友D:
可以带带小弟吗

网友E:
初学这样很不错了,加油~~~

网友F:
初学者能布通已经不错了。
能否把板子的尺寸缩小一点啊。

网友G:
线太细了  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H:
线有点细,有一部分大电流或高压的话,挖点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线太细了  用什么软件画的

PADS,有些负载线没加铜皮,希望在布局上多给我提提意见,谢谢啦

网友G:
引用 楼主:
PADS,有些负载线没加铜皮,希望在布局上多给我提提意见,谢谢啦

两层的布线尽量不要平行    最好互为90度     感觉这个软件 画出来好乱的样子    布局的时候尽量将每个功能模块的器件放在一起      保证布线连通率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两层的布线尽量不要平行    最好互为90度     感觉这个软件 画出来好乱的样子    布局的时候尽量将每个功 ...

嗯,这哥们说得对,布局时尽量将每个功能块的元件放在一起。

网友J:
推到重来,先重新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