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298N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是一个菜鸟,现在做一个设计,用到L298N驱动电机。
电路解法采用网上通用的,将OUT1,OUT2,OUT3,OUT4接8个续流二极管,然后EA,EB,IN1.,IN2,IN3,IN4接单片机,功率输出电压接+12V,芯片工作电压为+5V,现在空载时OU1与OUT2之间的电压正常为12V,但是接上负载(直流有刷电机)测量电压就不对了,后来网上说“电机为感性负载,测出来的电压根本不对,想要测电压最好负载接大功率电阻”。于是我将负载替换成5Ω的电阻,但是发现电压为8+v,替换成10Ω的电阻电压为9+V,换成50Ω的电压为10+V,我就搞乱了,这是为什么呢?网上说L298N会有点压降。但是我这感觉不正常啊,恳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点评):
这个芯片能驱动24V电机吗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可以到50v,看手册去

网友C(2015-07-31):
建议上电路图,文字说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上电路图,文字说不清

您好,不好意思,电路图已经上传,我在淘宝买了两块不同的L298N的驱动板,做实验,结果和我的板子现象是一样的。

网友D:
接个10k试试

网友B:
L298内部H桥输出驱动管的导通压降所致.5Ω负载时,电流最大,所以压降也最大.

楼主:
谢谢,目前我手里没有10的大功率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L298内部H桥输出驱动管的导通压降所致.5Ω负载时,电流最大,所以压降也最大.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那这个导通压降随着负载变化而变化,我现在想把负载换成直流有刷电机,因为我的L298N的功率电压是可调的,我现在想让电机工作在12v,怎么测得直流电机工作的真实电压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那这个导通压降随着负载变化而变化,我现在想把负载换成直流无刷电机,因为我的L298N ...

你要测电机工作电压干什么呢?其实测电流才对啊。
另外,LM298用来驱动直流无刷电机,怎么接线呢?

网友F:
楼主的测试结果没啥问题,就该如此。模拟电机不能用电机绕组的直流阻抗替代,注意电机存在反电动势,这个电阻则不会有。电机正常工作时的等效阻抗远大于其线包直流电阻,所以电机才有较大的启动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那这个导通压降随着负载变化而变化,我现在想把负载换成直流无刷电机,因为我的L298N ...

若是pwm驱动,用示波器看. 若是直接驱动,可用万用表量.
有关无刷电机驱动,自已啃书吧.

〓◆ 直流无刷电动机原理与技术应用 204页 32.1M ◆〓,书签版
〓◆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相关专辑 9册 185M ◆〓
→→ 单片机驱动直流小电机 9页 0.5M.pdf ←←,小花一朵,吱吱,
〓◆ 北京众志恒电机公司-直流,步进电机样本 50.3M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测电机工作电压干什么呢?其实测电流才对啊。
另外,LM298用来驱动直流无刷电机,怎么接线呢? ...

您好我描述错了,是直流有刷电机,我的电机工作电压为12v,我想确定电机工作时的电压是否为12v,即测量L298N的输出是否为12v.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测试结果没啥问题,就该如此。模拟电机不能用电机绕组的直流阻抗替代,注意电机存在反电动势,这个电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是这样,我使用PWM控制L298N,然后L298N驱动直流有刷电机(空载),发现不同的占空比10%~%100下,电机的转速无明显变化,如在占空比为50%时,理论上输出到电机的电压为6v左右,但是电机的转速与100%下没有明显变化,但是我用直流电源直接给6v能看见电机的速度降下来了,所以我就想看下50%的情况下,电机的工作电压,结果测试才发现,无论占空比为多少,电机的工作电压都为10.56V左右,所以才发了这个帖子!其实我现在就想让电机工作在12V,怎么才能保证呢?或者说能量到,我只能保证空载时,输出的电压为12v,但是电机接上后就不知道他的工作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pwm驱动,用示波器看. 若是直接驱动,可用万用表量.
有关无刷电机驱动,自已啃书吧.

感谢您的再次回复,不好意思我打错了是直流有刷电机,我是用PWM驱动的,用示波器挂载到电机输出的两条线上吗,然后看平均电压?我现在是用万用表测得,无论是PWM还是直接驱动,测量的电机工作电压都是10+左右。为什么呢?还有我想让我的电机工作在12V,我怎么才能保证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是这样,我使用PWM控制L298N,然后L298N驱动直流有刷电机(空载),发现不同的占空比10 ...

6v供电,马达转速低,所以再降速时,眼睛容易感觉
12v供电,马达转速高,所以再降速时,眼睛不容易感觉
用转速表测速才准.可在马达出轴上做一标记,用红外光断续器检测,看波形读数.或贴一小铝箔,用反射式红外探头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6v供电,马达转速低,所以再降速时,眼睛容易感觉
12v供电,马达转速高,所以再降速时,眼睛不容易感觉
用转速 ...

恩,我现在10%和100%的占空比,用眼睛看不出来转速有太大的区别,我手里有U型的光电开关,我看看能不能搭一个检测转速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是这样,我使用PWM控制L298N,然后L298N驱动直流有刷电机(空载),发现不同的占空比10 ...

都说了,带载是有压降的,压降即来自于驱动器的内阻,也可能还要加上电源的波动。去看L298的手册,里面有最大带载能力参数,电流不能超过。至于占空比问题,先确定驱动正确,驱动正确且负载也在合理范围内而输出不变则说明要么你的电路有问题,要么器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说了,带载是有压降的,压降即来自于驱动器的内阻,也可能还要加上电源的波动。去看L298的手册,里面有 ...

恩好的,我在看看L298N手册。

网友B(2019-07-06):
L298相关专辑 21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