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311V电压分流采样电路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7-31):
钳位保护

楼主:
是有钳位的作用,但是加一个稳压管不就行了,成本还低,不知道还有么用别的作用

网友B:
311V直接接二极管,然后接VBUS,不怕烧坏么

网友C:
把那里的电压切位到1.85V,压降那么大?

网友D:
说得不够清楚, 我看明白了:  P 是接高压的, 经过 R7, R17 分压得到 1.85V.
VD4 BAS40 在这里做钳位保护用. 虽然肖特基管的导通电压低, 恢复快, 但漏电有点大, 可能会影响一点精度. 不过看样子楼主是能够接受的.

网友E:
如果接一个稳压二极管,也可以,稳压值太大不起作用,太接近了漏电流会更大,精度会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