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6的printf

楼主(2015-07-31):
为什么我找不到新塘M0516的printf函数,在库文件中也没找到,printf相关的参数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A:
这个是发重复的?应该在封装的lib文件里实现了,如果你能用,就直接用吧。

网友B:
在Retarget.c下面的呢,随便打开一个自带的工程都能看到的

网友:
Retarget.c下面的fput()????楼上说的应该是这个吗

网友C:
这个,是基础问题。不过越是基础越难

网友D:
单片机用printf会不会太耗内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Retarget.c下面的呢,随便打开一个自带的工程都能看到的

x谢谢,确实少这个文件

网友E:
楼主最后搞定了啊,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C:
论坛还是有高手的,轻轻松松把楼主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Retarget.c这个文件里都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最后搞定了啊,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啊

只要把这个文件包含进去,printf就好使了

网友F:
楼主编译一下不报错就会有

网友:
如果自己重新写个也行的。

网友G(2020-04-25):
有做好的工程分享吗

网友H:
只有一个
C:\Keil_v5\ARM\Start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