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小白求助隔离电压的选取

楼主(2015-07-31):
我需要用DSP控制电机,电机额定电压是直流1000V的。在选取DCDC电源时对隔离电压一词有些疑惑。我在网上查看了隔离电压的一些解释后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隔离电压就是为了将输入和输出隔离开互不干扰,比如说用DSP控制电机转动,DSP部分是弱电,电机是强电,弱电控制强电,所以在选取DCDC电源时只要隔离电压大于强电部分的额定电压就行。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不管正确不正确,楼主都可以大胆试试。试试不花几个钱。

网友B:
抗冲击和静电能力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正确不正确,楼主都可以大胆试试。试试不花几个钱。

说的对,实践出真知啊: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抗冲击和静电能力越大越好。

好的,知道了,谢谢

网友C:
楼主这个做大功率电机用啊,感觉这么高电压,是不是电梯?

网友A:
用DSP控制电机转动,DSP部分是弱电,电机是强电

网友B:
没仔细研究过这个,哎,不能帮一句话。

网友:
去金升阳搜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做大功率电机用啊,感觉这么高电压,是不是电梯?

钻井电机

网友:
钻井这个,我了个去,我都不敢想了,这个肯定超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