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ultisim10这个软件怎么仿真

楼主(2015-07-31):
l请问multisim10这个软件怎么仿真呀,我怎么仿真按键显示灰色??、??

网友A:
因为你在仿真另外一个电路,并且你没有停止仿真其他的电路。想要仿真你现在的电路你要停止以前的电路仿真,multisim10一次只能仿真一个电路

楼主:
非常感谢,我已经好了呀,我关了再重开就好了呀,正是您那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