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与PC间的CAN通信

楼主(2015-07-31):
具体怎么实现一个STMf1与PC间的CAN通信?基本的一些配置都配好了,我要实现的功能很简单,就是把STM32板子上的AD采集到的数据通过CAN发到电脑上看下数据,采用标准ID发动接收就可以了,但是不懂发送接收部分具体怎么写,原来没用过CAN,刚刚自学几天,求各位大侠帮助:Q

网友A:
先整2块板子,保证2块板子之间CAN通讯正常;

和PC通讯的话,就要弄块转CAN的卡了;

网友B:
简单点的用USART,复杂点的用USB,干嘛用电脑上没有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整2块板子,保证2块板子之间CAN通讯正常;

和PC通讯的话,就要弄块转CAN的卡了; ...

有USBCAN的盒子接电脑,现在的问题是:1.不太会配置过滤器2.不太会弄发送函数3.不太会设置波特率。
我要实现的功能很简单,就是我有一些AD数据在板子上采集到了,但是由于数据量太大,显示的时候人眼看不过来,所以我想通过CAN和PC通信把数据在CAN的调试助手里打印出来。没有其他的条件限制。能帮我具体解答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的用USART,复杂点的用USB,干嘛用电脑上没有的东西

板子是硬件那边画好的,只有CANL和CANH,没有串口,我也没有办法啊。。。

网友C:
买个USB转can就ok了

网友D:
请参考这个帖子,希望对你有用https://bbs.21ic.com/icview-823024-1-1.html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板子是硬件那边画好的,只有CANL和CANH,没有串口,我也没有办法啊。。。

PC端用USB转CAN的工具接收数据, 两边要速度匹配、采样点匹配;具体计算参照用户手册,或者参照ST出的例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