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STC12C5A60S2的最小系统和烧录方法

楼主(2015-07-31):
大家好,我完完全全一个51新手,啥都不会,请多指教。
1、我现在就想用stc12c5a60s2点亮一个灯泡,电路能不能如下图所示接法:

2、另:一个杠一个弧的符号是电容吗?小型电容的表述方式?

3、我手上有一个usb2ttl的线,能不能用来给它烧程序?tx、rx相应反接,usb2ttl的gnd需不需要接stc12c5a60s2的gnd?3条线接好后是否就可以用stc-icp给单片机烧程序了?从头到脚都不用外部晶振,只用内部rc。

最后,谢谢您点进来看了本贴。

追问如下:
4、电源那里为什么要用两个电容?那个极性电容接地是为了什么?
5、复位那里接个电容是什么意思?难道不能直接电阻接地?
6、直接拔电源关机再上电以达到复位目的,会不会损坏芯片?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自问自答:
4、可以百度电容并联
5、可以百度复位电容
6、可以百度电脑直接关电源损害什么,答案主要是硬盘,所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路可行.注意配置端口为推挽输出.
2.那个是电容,代表有极性的.
3.TX,RX需要交叉,GND需要连接在一起. ...

推挽的意思就是提高电流输出能力吧。
如果我想把点亮灯改成打开mos管,是否也需要推挽输出呢?因为我有块芯片虽然能输出3.3v的电压(它的电流输出能力就30微安),但是打不开mos管(型号buk100-50gl)

网友B:
如果是新手,强烈建议使用开发板,以免出现问题时不知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现在TB的51开发板有些不错的才32-70元,还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新手,强烈建议使用开发板,以免出现问题时不知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现在TB的51开发板有些不错的才 ...

谢谢您的推荐,但是我个人认为用开发板会隐藏许多我需要知道的细节。
就好比知道a++的作用和知道include的作用是同等重要的,但是用了开发板,往往只关注于a++,而忽略的include。而我的目的是学会c++,而不是c++的一部分。

楼主:
自己的帖子自己顶回去

网友C:
对电路不熟,学习过程相对要长些,给你推荐本好书参考,《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
第1章  单片机高效入门 ………………………………………………………………………1
1.1单片机简介  …………………………………………………………………………………1
1.1.1 认识单片机 ………………………………………………………………………………1
1.1.2 单片机的用途 ……………………………………………………………………………2
1.1.3 典型芯片与C语言介绍 …………………………………………………………………2
1.1.4 本书的配套实验板及相关学习工具介绍 ………………………………………………4
1.2点亮一个发光二极管 ………………………………………………………………………13
1.2.1 单片机型号命名规则 ……………………………………………………………………13
1.2.2 单片机引脚功能说明 ……………………………………………………………………14
1.2.3 制作一个最简单的单片机实验电路 ……………………………………………………19
1.2.4 使用KeilμVision3环境编写最简单的程序 …………………………………………20
1.2.5 ISP下载程序到单片机 …………………………………………………………………25
1.2.6 程序解释 …………………………………………………………………………………27
1.3 Keil仿真 ……………………………………………………………………………………28
1.3.1 软件仿真 …………………………………………………………………………………28
1.3.2 硬件仿真 …………………………………………………………………………………34
1.4 经典流水灯实例 ……………………………………………………………………………36
1.5 单片机C语言延时程序详解 ………………………………………………………………39
1.5.1学会使用计算软件 ………………………………………………………………………39
1.5.2 计算软件内部运算过程详解 ……………………………………………………………40
1.5.3 利用库函数实现短暂精确延时 …………………………………………………………46
1.5.4 使用定时器/计数器实现精确延时  ……………………………………………………46
1.6  main()、void main()和intmain()的区别  …………………………………………46
1.7  printf格式化输出函数  …………………………………………………………………47
第2章  单片机开发必须掌握的C语言基础 …………………………………………………51
2.1简单数据类型与运算符  ……………………………………………………………………51
2.1.1 原码、反码、补码、BCD码和格雷码  …………………………………………………52
2.1.2 常量 ………………………………………………………………………………………56
2.1.3 变量的数据类型(bit、char、int、long、float)  …………………………………56
2.1.4 变量存储空间(code、data、bdata、idata、xdata)  ………………………………65
2.1.5 变量存储类型(auto、static、extern) ………………………………………………66
2.1.6 变量作用域 ………………………………………………………………………………69
2.1.7 运算符 ……………………………………………………………………………………70
2.1.8 运算符的优先级与结合性 ………………………………………………………………76
2.2 C51构造数据类型 …………………………………………………………………………78
2.2.1 数组 ………………………………………………………………………………………78
2.2.2 结构体 ……………………………………………………………………………………80
2.2.3 共用体 ……………………………………………………………………………………83
2.2.4 指针 ………………………………………………………………………………………84
2.2.5 #define与typedef的区别 ……………………………………………………………88
2.3  流程与控制…………………………………………………………………………………90
2.3.1 分支结构 …………………………………………………………………………………90
2.3.2 循环结构 …………………………………………………………………………………92
2.3.3 跳转结构 …………………………………………………………………………………93
2.4 函数 …………………………………………………………………………………………95
2.4.1 函数定义 …………………………………………………………………………………95
2.4.2 调用格式 …………………………………………………………………………………96
2.4.3 传值调用与传地址调用的对比 …………………………………………………………96
2.4.4 数组作为函数参数 ………………………………………………………………………97
2.4.5 使用指针变量作为函数形式参数 ………………………………………………………98
2.4.6 使用结构体变量指针作为函数参数 ……………………………………………………98
2.4.7 函数作用域 ………………………………………………………………………………99
2.4.8 库函数 ……………………………………………………………………………………99
2.5 模块化编程…………………………………………………………………………………100
2.5.1 头文件的编写……………………………………………………………………………100
2.5.2 条件编译  ………………………………………………………………………………100
2.5.3 多文件程序(模块化编程)……………………………………………………………101
第3章  定时器/计数器、中断系统 …………………………………………………………104
3.1 定时器/计数器 ……………………………………………………………………………104
3.1.1 单片机定时器/计数器工作原理概述 …………………………………………………104
3.1.2 定时器/计数器的相关寄存 ……………………………………………………………105
3.1.3 定时器/计数器的工作方式 ……………………………………………………………108
3.1.4 初值计算  ………………………………………………………………………………111
3.1.5 编程举例  ………………………………………………………………………………112
3.2 可编程时钟输出  …………………………………………………………………………115
3.3 中断系统  …………………………………………………………………………………120
3.3.1 中断系统结构图  ………………………………………………………………………120
3.3.2 操作电路图中的开关(相关寄存器介绍)………………………………………………120
3.3.3 编写中断函数  …………………………………………………………………………124
3.3.4 中断程序举例  …………………………………………………………………………125
3.3.5 外部中断代码调试(按键的防抖技术)  ……………………………………………129
第4章  串口通信 ……………………………………………………………………………131
4.1最基本的串口通信 …………………………………………………………………………131
4.1.1串口数据发送格式 ………………………………………………………………………132
4.1.2串口相关寄存器 …………………………………………………………………………133
4.1.3 波特率计算步骤  ………………………………………………………………………138
4.1.4 单片机与计算机通信的简单例子………………………………………………………140
4.2 彻底理解串口通信协议  …………………………………………………………………144
4.3 串口隔离电路  ……………………………………………………………………………149
4.4 计算机扩展串口(USB转串口芯片CH340G)  …………………………………………151
4.5 RS485串行通信  …………………………………………………………………………155
4.6 SSI通信  …………………………………………………………………………………158
4.6.1 SSI数据通信格式  ……………………………………………………………………158
4.6.2 SSI硬件电路  …………………………………………………………………………159
4.6.3 SSI软件实现  …………………………………………………………………………160
4.7 数据通信中的错误校验 …………………………………………………………………162
4.7.1校验和(CheckSum)与重要的串口通信实例  ………………………………………163
4.7.2 CRC校验  ………………………………………………………………………………166
4.8 单片机向计算机发送多种格式的数据  …………………………………………………170
第5章  SPI通信………………………………………………………………………………175
5.1 SPI总线数据传输格式……………………………………………………………………175
5.1.1 接口定义…………………………………………………………………………………175
5.1.2 传输格式…………………………………………………………………………………176
5.2  SPI接口相关寄存器………………………………………………………………………177
5.2.1 SPI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177
5.2.2 SPI接口引脚切换 ………………………………………………………………………181
5.3 SPI接口运用举例 …………………………………………………………………………181
第6章 I2C通信  ………………………………………………………………………………191
6.1 I2C总线数据传输格式 ……………………………………………………………………191
6.1.1 各位传输要求  …………………………………………………………………………191
6.1.2 多字节传输格式  ………………………………………………………………………194
6.2 程序模块功能测试  ………………………………………………………………………198
6.2.1 硬件仿真观察24C02读/写结果(R/C时钟:22.118 4MHz)…………………………198
6.2.2 硬件仿真观察24C32/64读/写结果(R/C时钟:22.118 4MHz)………………………204
6.3  24C02运用实例(断电瞬间存储整数或浮点数) ………………………………………207
第7章 单片机内部比较器与DataFlash存储器………………………………………………214
7.1 STC15W系列单片机内部比较器……………………………………………………………214
7.1.1比较器结构图 ……………………………………………………………………………214
7.1.2寄存器说明 ………………………………………………………………………………214
7.1.3电路讲解与程序实例 ……………………………………………………………………216
7.2 DataFlash存储器 …………………………………………………………………………217
7.2.1与DataFlash操作有关的寄存器介绍…………………………………………………218
7.2.2 DataFlash操作实例(断电瞬间存储数据)  …………………………………………220
第8章  可编程计数阵列CCP/PCA/PWM模块(可用作DAC)…………………………………226
8.1 PCA模块总体结构图 ………………………………………………………………………226
8.2 PCA模块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227
8.3 PCA模块的工作模式与应用举例 …………………………………………………………230
======
第20章 SD卡与znFAT文件系统  ……………………………………………………………366
20.1认识SD卡与SD卡驱动程序  ……………………………………………………………366
20.1.1 认识SD卡 ………………………………………………………………………………366
20.1.2 电路讲解 ………………………………………………………………………………368
20.1.3 通信时序与完整驱动程序说明 ………………………………………………………368
20.2  znFAT文件系统 …………………………………………………………………………377
20.2.1 znFAT的移植方法………………………………………………………………………377
20.2.2znFAT移植实例 …………………………………………………………………………381
第21章  MP3播放器实验………………………………………………………………………383
21.1 MP3的介绍与电路讲解……………………………………………………………………383
21.1.1 VS1003B引脚说明………………………………………………………………………384
21.1.2 VS1003寄存器 …………………………………………………………………………385
21.2 正弦测试 …………………………………………………………………………………387
21.3 通过SD卡播放MP3文件…………………………………………………………………390
第22 章数字存储示波器技巧与逻辑分析仪的操作…………………………………………394
22.1 测量直流电源开关机瞬间输出的毛刺浪涌 ……………………………………………394
22.2 测量稍纵即逝的红外发射信号 …………………………………………………………398
22.3 精确测量直流电源纹波 …………………………………………………………………400
22.4 示波器带宽选用依据 ……………………………………………………………………402
22.5 逻辑分析仪快速入门 ……………………………………………………………………403
附录ASCII码表…………………………………………………………………………………406
参考文献  ………………………………………………………………………………………40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电路不熟,学习过程相对要长些,给你推荐本好书参考,《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第1章  单 ...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