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二极管组成的电路计算

楼主(2015-07-31):
看了本页面帖子类似的帖子,来个雷同的。

简单起见,定性分析波形即可。

问题:二极管串电阻,输出电压取电阻上的,输入为大信号正弦波,若
1、二极管为理想的,输出电压波形为?
2、只考虑电荷存储,不考虑并联电容影响,则输出波形为?
3、上面的反之,波形为?
4、电荷存储和并联电容都考虑,则波形为?

假设二极管的Rf=0,Rr=infinite,V¥=0V,且电阻和并联电容之积远小于正弦波周期。

网友A:
没图,懒得脑补。。。。嗯,都快懒得打字了。。

楼主:
以上内容,可以解释power网李工的帖子--真实的谎言之三。
响应相同,机理可以不同,进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

网友B:
如果高工都看不懂,那只有教授自己自娱自乐了。

楼主:
根据以上信息,大家自己百度邻居论坛帖子,本坛不许给链接。
里面有大蚂蚁的参与讨论。

这个内容很基础,很重要。不懂这个,肯定不懂二极管和三极管等半导体器件作为开关的使用方法!尤其是高速高频电路,快达到极限速度的场合。

网友B:
二极管在高频下,作为开关使用,没有比PIN管更经典的吧。
直流正偏置就导通,可以通过很大功率的微波信号,反偏置就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在高频下,作为开关使用,没有比PIN管更经典的吧。
直流正偏置就导通,可以通过很大功率的微波信号, ...

<正偏导通,反偏截止>,关于这个知识点的问题,只能留给Hwm大师考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偏导通,反偏截止>,关于这个知识点的问题,只能留给Hwm大师考虑。 ...

如果不知道PIN管的物理基础,很难理解的,微波电压瞬间幅度已经比直流偏置高很多了,如果站在低频的思维看,直流反偏置时交流瞬间已经是正向电压了,或者直流正偏置了交流瞬间已经负向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