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动车闪光器电路图(12V/48V)

楼主(2015-07-31):
(无正文)

楼主:
我现在需要一个无蜂鸣器的闪光器电路图,请大侠提供原理分析及参数设计的计算方法,非常感谢

楼主:
我需要的是对外就两根线的这种闪光器

网友A:
百度找多谐振荡器,或者用NE555都行,

网友B:
问题是你的图有错误吧。可以找汽车的闪光用的继电器原理图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的是此装置與灯泡成串联的。

不成问题啊,

网友D:
楼主的图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