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C 语法应用

楼主(2015-07-31):
extern        Byte        bdata        gBFlag1s;
        extern        bit                bdata        gbFlag1s_0;
        extern        bit                bdata        gbFlag1s_1;
        extern        bit                bdata        gbFlag1s_2;
        extern        bit                bdata        gbFlag1s_3;
        extern        bit                bdata        gbFlag1s_4;
        extern        bit                bdata        gbFlag1s_5;
        extern        bit                bdata        gbFlag1s_6;
        extern        bit                bdata        gbFlag1s_7;
请教如上形式用C语言的结构体怎么实现?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前提是编译器支持这么定义:
union {
        Byte bdata gBFlag1s;
        struct {
            Byte  bdata        gbFlag1s_0 : 1;
            Byte  bdata        gbFlag1s_1 : 1;
            Byte  bdata        gbFlag1s_2 : 1;
            Byte  bdata        gbFlag1s_3 : 1;
            Byte  bdata        gbFlag1s_4 : 1;
            Byte  bdata        gbFlag1s_5 : 1;
            Byte  bdata        gbFlag1s_6 : 1;
            Byte  bdata        gbFlag1s_7 : 1;
        };
};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了

网友B:
位域 基本上所有的C编译器都支持!

网友C:
keil用sbit比这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keil用sbit比这方便

sbit是用来定义IO,bit是51专属,用结构体方便移植,简介,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定义一个8位的变量,不过还是不够结构体清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bit是用来定义IO,bit是51专属,用结构体方便移植,简介,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定义一个8位的变量,不过 ...

变量也可以

网友E:
c51 建议使用bit 或者sbit 不要使用位域 因为位域需要通过a来与或操作 如果中断操作的是同一个byte的两个不相同byte有可能误操作 出问题还不好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