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一阶倒立摆PID嵌套

楼主(2015-07-31):
最近在做13的国赛题目旋转倒立摆,LQR算法感觉好困难,就在用PID算法,我对摆杆的角度进行位置式PID时,摆杆虽然可以立起来,但是速度却越来越快,最后导致摆杆无法直立,看了许多资料,说还要对下面的旋转轴的速度进行PID,但是我想问这两个PID怎样才能嵌套在一起呢?网上说PWM线性相加,也有人说是两个PID串联,一个的输出给另外一个的输入,希望懂的朋友不吝赐教,小弟在这里先谢了!

楼主:
没人看吗?还是我的问题太简单了,第一次发帖就沉了

网友A:
这个没接触过呢;

网友B:
刚去上网查了一下资料,感觉高大上啊!
用两轮自平衡小车的原理做应该简单一些吧。。。传感器水平安装在木棍上。。

没搞过 自己想的 坐等做过的高手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去上网查了一下资料,感觉高大上啊!
用两轮自平衡小车的原理做应该简单一些吧。。。传感器水平安装在木 ...

是的,感觉两轮自平衡小车感觉类似,传感器用的编码器,主要是PID应该怎样嵌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感觉两轮自平衡小车感觉类似,传感器用的编码器,主要是PID应该怎样嵌套 ...

是否通过改造post表实现嵌套功能??

网友D:
模糊控制好用一些

网友D:
PID能竖起来,但是会一直往一个方向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