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串口通信波特率与芯片的内部时钟频率有关吗?

楼主(2015-07-31):
如题,想知道这之间是否有联系,若通信的传输速度为9600波特率,当改变内部时钟晶振的频率时,传输信号是否会受到影响?

网友A:
不会有影响,因为你软件配置的时钟通过全局变量传送给串口配置函数,来计算填入波特率发生器寄存器的值,但两者是有关系的,只是软件连接了这两种关系,你可以看看串口配置函数的波特率计算部分。但时钟是有最低限度的,你可以看看你用的单片机的手册

网友B:
楼主没有说他用过库吧?另外PIC的串口分频器也不是很高明,不是任何波特率都分得出来的,你用1MHz的内部RC做9600看看呢?

明确回答楼主:有影响,只要你用内部RC来做串口时钟基准,RC一变,串口波特就变。

网友C:
有影响的,你设置波特率的时候,不是根据系统频率计算的那个值么,频率变了,你那个值没变,波特率肯定变了

网友D:
通信稳定可靠还是外部加晶振吧

网友E:
如果使用内部晶振,肯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