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3.12.37版本内核设置选项

楼主(2015-07-31):
p1010rdb的开发板,用的3.12.37版本内核,打好了PREEMPT_RT补丁,然后准备menuconfig设置下,不过设置选项不太了解,也不知道嵌入式RT系统应该启用哪些功能,应该裁剪掉那些功能来保证高实时性,求帮忙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的问题我已经帮你转给我们的P1010工程师,他有空会帮你解答。
由于他比较忙,所以回复可能慢些,还请你耐心等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的问题我已经帮你转给我们的P1010工程师,他有空会帮你解答。
由于他比较忙,所以回复可能慢 ...

好的,谢谢了

网友B:
你好,

PREEMPT_RT这个patch, 目前offically只在P4080DS, B4860qds, TWR-P1025上支持,其它的处理器可能支持但我们没有测试过。

关于menuconfig的设置:
Kernel options --->
    Preemption Model (Fully Preemptible Kernel (RT)) --->
         (X) Fully Preemptible Kernel (RT)

Linux boot起来之后,可以通过Linux版本字符串里的“PREEMPT RT” 来检查这个patch是否应用RT是否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PREEMPT_RT这个patch, 目前offically只在P4080DS, B4860qds, TWR-P1025上支持,其它的处理器可能支 ...

只要启用这一个选项就行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PREEMPT_RT这个patch, 目前offically只在P4080DS, B4860qds, TWR-P1025上支持,其它的处理器可能支 ...

的确是实时的,不过测试出来实时性不是很好,请问只需要信号发送和接收处理的话内核选项里面哪些选项可以去掉来提高实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