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输出的数据转角度的意义

楼主(2015-07-31):
我现在使用51驱动MPU6050出来数据了,然后利用反正切函数将加速度转化出角度,我想问一下这个角度是与啥空间的角度

网友A:
我想问下楼主要怎么计算角度啊。我读出了ACCEL的值。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进行计算了,
还有楼主的问题我也想问……楼主现在有答案了么?

网友B:
X Y Z的角度啊,还有角速度

网友:
读出数据 转换成欧拉角  然后进行姿态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