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与PC之间的CAN通信

楼主(2015-07-31):
具体怎么实现一个STMf1与PC间的CAN通信?基本的一些配置都配好了,我要实现的功能很简单,就是把STM32板子上的AD采集到的数据通过CAN发到电脑上看下数据,采用标准ID发动接收就可以了,但是不懂发送接收部分具体怎么写,原来没用过CAN,刚刚自学几天,
现在的问题是:1.不太会配置过滤器2.不太会弄发送函数3.不太会设置波特率。
我要实现的功能很简单,就是我有一些AD数据在板子上采集到了,但是由于数据量太大,显示的时候人眼看不过来,所以我想通过CAN和PC通信把数据在CAN的调试助手里打印出来。没有其他的条件限制。能帮我具体解答下吗?谢谢

楼主:
你是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A:
范例都有的,基本的通信实现很容易,关闭是要定义好协议;买个好的USB_CAN工具也很重要,记得ZLG的很好用,就是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范例都有的,基本的通信实现很容易,关闭是要定义好协议;买个好的USB_CAN工具也很重要,记得ZLG的很好用, ...

能具体讲一下吗?我用的就是ZL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范例都有的,基本的通信实现很容易,关闭是要定义好协议;买个好的USB_CAN工具也很重要,记得ZLG的很好用, ...

我原来没用过CAN,因为需要刚刚看的,急求,一定结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范例都有的,基本的通信实现很容易,关闭是要定义好协议;买个好的USB_CAN工具也很重要,记得ZLG的很好用, ...

波特率怎么算,能讲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波特率怎么算,能讲下吗?

自己动动手查找下就有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动手查找下就有答案了

你方便发给我程序吗?我程序中还是有很多问题。谢谢啦

网友B:
楼主可以找找我发过的一个can帖子

网友C:
看官方的标准外设库或者Cube库,里面有CAN的例子,你就当他普通的串口先,然后再配置其他复杂一点的寄存器。

网友D:
首先看手册,然后库函数有例程,还有波特率计算有软件的,你百度一下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