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原创DIY]
电调问题 大神求救

楼主(2015-07-31):
(无正文)

网友A:
按照说明书来校准!

网友B(2015-09-20):
你旋转到最大了,那是校准,然后在旋转到最小等待几秒就行了

网友C:
应该是电调行程没有设置好

来自iphone 5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旋转到最大了,那是校准,然后在旋转到最小等待几秒就行了

这个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