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DMA访问

楼主(2015-07-31):
UDB中的state 和 control寄存器怎么通过DMA访问他?

网友A:
datasheet怎么说?

楼主:
技术手册提到他,但我不太懂,只会用CPU访问他

楼主:
我想做并口通信,就是控制总线、地址总线、数据总线方式,怎么个架构实现好?

网友B:
用软件中断读写啊

楼主:
起先用软件中断读写,发现速度跟不上

网友C:
给你找个例子

楼主:
对DMA的运用比较陌生啊。自会用简单、自动重复及循环。不会后面几种很有用的索引、分散聚集和数据排队,请指导下

网友C:
可以仔细阅读一下 AN52705 - Getting Start with DMA. 我上传总是失败,你去 CY 的官网下吧。

http://www.cypress.com/?rID=37793

楼主:
PDF,这个比我的资料详细!可是没有复杂的DMA啊,比如索引DMA,经理看到索引的内容,强烈需要我去试试,我比较无奈

网友D:
那你可以看看 N61102 - PSoC® 3 and PSoC 5LP - ADC Data Buffering Using DMA
http://www.cypress.com/?rID=44335

楼主:
这个不是DMA索引啊。只是两个DMA传递下,我想利用DMA说的索引一个TD“取地址,再另一个TD把数据传到改变后的地址中;

楼主:
或者利用两个DMA串联,第一个DMA取地址,完成后,另一个DMA把数据传到改变后的地址中。

楼主:
后面那种我试了很多次,也不行啊。第一个DMA工作正常(地址改变了),可后面的DMA只传一次,地址偏移了,可在对应偏移中看不到数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