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英语应该怎么理解?

楼主(2015-07-31):
TE, TI, se, AD, IO
In the internal mode, the functions selected ahead of time using the internal OSD menu of the IC1 can be set and stored in the EEPROM.

selected ahead of time是不是修饰functions的?
在内部模式,提前选择功能使用IC1内部的OSD菜单可以设置并存储在EEPROM里, 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用狗狗翻译的通顺些  http://translate.google.cn/

网友B:
the functions selected ahead of time using the internal OSD menu of the IC1 。。。。

the functions selected ahead of。。。。。

time using the internal OSD menu of the IC1.。。

断句你要是能看懂,你就明白了。。不然,还是机器翻译吧。

楼主:
ahead of time不是一个词组吗,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在内部模式,提前选择的功能使用IC1内部的OSD菜单可以设置并存储在EEPROM里。

网友C:
ahead of time using the internal OSD menu of the IC1应该是一个功能。最好先理解内部接触器功能后,才好理解这句话。
选择的功能(ahead of time using the internal OSD menu of the IC1)可以设置并保存在EEPRO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