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 IAP操作读保护选项字节设置问题

楼主(2015-07-31):
最近调试一个程序,是基于STM32F1做的IAP,升级前后需要修改选项字节,FLASH_EraseOptionBytes函数内OB->RDP=RDP_Key语句实现读保护的解除,如果我的APP程序将该语句屏蔽、IAP程序没有屏蔽,即APP接到升级指令后执行FLASH_EraseOptionBytes芯片设置读保护,而升级结束后执行FLASH_EraseOptionBytes芯片解除读保护。我现在有一个问题,APP使用系统复位跳转后无法运行IAP,需要断一次电才行,IAP升级结束后也是一样跳转不出IAP,需要断电复位,而非系统复位。

网友A:
可以看到程序跑到什么地方了吗?执行到跳转命令了吗?
修改的什么选项字?

网友A:
IAP升级结束后,断电/上电复位后,就能执行用户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P升级结束后,断电/上电复位后,就能执行用户程序了?

是的,断电上电后就能执行相应将要执行的程序

网友B:
看下这里,应该是你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这里,应该是你问题所在

谢谢,你的注释很到位。就是说只要是通过JTAG/SWD烧的程序就需要上电复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注释很到位。就是说只要是通过JTAG/SWD烧的程序就需要上电复位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