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KDS连FRDM-K20D50M调试报错(gdb 错误)

楼主(2015-07-31):
用KDS3.0连FRDM-K20D50M调试,不管在板子上烧JLink_OpenSDA_2015-06-11.sda还是MSD-DEBUG-FRDM-K20D50M_Pemicro_v115.SDA。 在调试的时候都出现arm-none-eabi-gdb.exe已停止工作 故障。但看板子,程序已经下载下去了(因为重启后,闪灯程序就是自己写的)。

run--> debug congfiguratons... 配置过的。

楼主:
用keil测试过。这个平台下不管是opensda方式还是jlink方式,仿真调试一切正常。

网友A:
这是eclipse的通病,openocd不够稳定

楼主: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网友B:
你用的openocd是64位的还是32位的呢

楼主:
我系统是win7 64位的。opensda有32位、64位区分吗?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和KDS的工程有关,你可以新建一个工程试试,然后再下载看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