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FFT.asm文件

楼主(2015-07-31):
调用DSPLIB的FFT函数函数时,提示找不到FFT.asm文件,,

网友A:
dsplib针对不同处理器有多个版本,看看你安装目录下的dsplib里有fft函数吗?

网友A:
比如:\Texas Instruments\dsplib_c66x_3_1_0_0\packages\ti\dsplib\src

网友B:
在安装目录下找找 相应文件呢,想问下楼主 你做fft运算的数据,还考虑Q格式的啊?

网友C:
这个跟楼上两位学习了吧,我也不知道在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