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款视频编码器

楼主(2015-07-31):
设计一款视频编码器(DVS)。
DM368是没有DSP核的,我们公司有自己比较复杂的编码算法,是否意味DM368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网友A:
对,这个是个ASIC,没有DSP;

楼主:
DM64X系列如DM648是不是仅仅是一个DSP(对比644X系列的SOC)?

楼主:
那之后搭建起来的系统(如Lunix)是不是回比较吃力?

网友B:
是的,如果做DVS,那的确需要LINUX;

楼主:
DM644X系列SOC对于我要设计的DVS是不是性能严重过剩?

楼主:
一路D1,4路CIF,H.264,PAL、NTSC满帧,其他常规配备接口

网友C:
6446做H.264两路D1是可以的,用TI encoder略微有一点勉强,N制不一定能满帧

网友D:
看你们要求是否高了,不行就用HI3515

楼主:
嗯,好的,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E:
用TI DM8168吧

网友F:
视频编码器的设计,很不错诶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