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最近使用KEIL5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2015-07-31):
keil5, TI, IO, TE, ST
第一次双击工程,keil5闪退,第二次双击工程,keil5提示警告:uVision has not been properly closed due to code completion.
Functionality will be deactivated until next start.   虽然最后不影响编译和烧录,但自动查错功能不能实现。
刚开始使用keil5的时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最近我不知道怎么弄的,变成这样了。有人可以解决吗?

网友A:
没遇到过,KEIL5啥版本呢;
我用的5.0还行;

网友B:
没有遇到过。
重装看看。

网友C:
好高端,,还在用KEIL3的渣渣飘过、、、

楼主:
可能是公司的加密系统的问题

网友:
软件**了没

网友D:
重装一次试试看看

网友E:
一样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没觉得有甚么影响就没管了

网友F:
提示没有正常关闭,代码没有编译完就关了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