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址占用 CE0 和 CE1两个空间

楼主(2015-07-31):
5509A SDRAM 4M*16位 寻址占用 CE0 和 CE1两个空间,怎么理解?

网友A:
5509A SDRAM 4M*16位 ,也就是SDRAM 存储容量为64 Mbit, 而5509A 的每一个CE 空间是32 Mbit,

网友A:
因此其实是将其扩在CE0 到CE1空间上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好的,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509A SDRAM 4M*16位 ,也就是SDRAM 存储容量为64 Mbit, 而5509A 的每一个CE 空间是32 Mbit,
...

这个学习的啦,再次了解这方面的知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