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直接对SRAM进行读写操作

楼主(2015-07-31):
菜鸟过来求教一下,现在做一个板子,使用了IS61WV102416BLL-10TLI作为数据缓存,我把地址0x68000000开始的2M字节作为大数组,如下
#define EXT_RAM_Base          0x68000000
#define EXT_RAM_cache        ((u8 *)EXT_RAM_Base)
使用时直接进行读写操作:
写:
        for (i=0; i<rec->len; i++)
        {
            EXT_RAM_cache[k++] = rec->data;
        }
读:
p = &EXT_RAM_cache[EXT_RAM_index.read_index];
        for (i=0; i<rec->len; i++)
        {
            buf[k++] =p;
        }
这样会有问题么?另外如果IS61WV102416BLL-10TLI有坏道STM32会进行处理么,现在发现写入的数据与读出来的数据有时会不同。

请大神们赐教一下。。。。

网友A:
有坏道不会处理的;

网友B:
       for (i=0; i<rec->len; i++)
        {
            EXT_RAM_cache[k++] = rec->data;
        }
读:
p = &EXT_RAM_cache[EXT_RAM_index.read_index];
        for (i=0; i<rec->len; i++)
        {
            buf[k++] =p;
        }

这样写没有问题, 只是 循环变量是 i, 数组下标是 k, 有啥直接关系, 楼主自己检查.
注意支持最高 16 位数据访问

网友C:
sram有坏道?

控制一下时序,保守一些

楼主:
呃呃呃,可能对这个了解不多,有这种可能么?时序要慢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 (i=0; ilen; i++)
        {
            EXT_RAM_cache[k++] = rec->data;

这个是我在代码里粘贴的一部分,在两个不同函数里的,现在数据有错误在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坏道不会处理的;

是这个问题么

网友D:
SRAM通常不允许有坏道---有坏道就要换掉它

网友E:
sram有坏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F:
有坏道就要换掉它

楼主:
感谢以上人员,不过问题还没解决,我会再开一个帖子讨论其余问题。

网友:
SRAM有坏块?不是吧,是NAND才是有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