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开关饱和度计算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8-01):
开关状态吧:也就是UE>UC;这个才可以进入饱和状态,但是这样算出来不对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状态吧:也就是UE>UC;这个才可以进入饱和状态,但是这样算出来不对呀

应该是Ub>= Uc

楼主:
我写错了,是的呀,但是实际算出来不是呀

楼主:
这样算出来IB=11.4/76K   IC=912/76K              U1K=12V,所以UC=0,;这样UB>UC(0.6>0),是正确的